同步带打滑

楼主(2021-10-04):
图中①为蜗轮蜗杆减速机主动轮(型号HTD8M-42齿),②为从动轮(型号HTD8M-72齿),③为两个张紧轮,主动轮最大扭矩530牛米,但是实际过程中有时候同步带存在打滑现象!

网友A:
同步轮打滑

1:主动轮 包角太小 适当增加包角

2:负载过大

3:安装不平

网友(点评):
正解,包角角度和负载成正比

网友B:
负载太猛了,用齿轮吧,或者链条

网友C:
530N.M有点大哦   这种强负载传递方式  不是应该同步带  +蜗轮蜗杆?

网友:
同步带选型有没有计算过?

网友D:
包胶问题论坛里面有帖子介绍和总结,请借鉴。链接:http://www.cmiw.cn/thread-481229-1-1.html

网友E:
有个疑问,这样设计,皮带长度怎么计算,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解答

网友:
负载太大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包角过小了

网友:
除了2#的说法,带齿,大小轮齿的制造精度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同步带打滑?跳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这样设计,皮带长度怎么计算,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解答

把分度圆画出来,量节线长,取标准值,再加张紧轮

网友:
我真的看到530N*M,就有点蒙了,这单位很大的好吧,一般的60的步进也就2N*M左右,你弄个同步带去拉,逗我的吧,肯定是力大了

网友:
包容角的问题。。。。。。。。。。。

网友:
转矩太大了,不适合用同步带,要用链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这样设计,皮带长度怎么计算,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解答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cnblogs.com/cql/p/3150101.html

网友:
确实感觉扭矩太大了,如果偶尔跳齿,试试加宽同步带,同步带有个小于4%的伸长率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打滑,而是同步带被拉伸长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轮打滑

1:主动轮 包角太小 适当增加包角

解决了包角问题一切问题解决,其实这个皮带问题到时不大,我改变了包角大小用了一根宽度80mm的皮带也实现了1500N.m的扭矩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猛了,用齿轮吧,或者链条

用链条是不行的,用皮带已经给解决了,链条传动无法保证精准的位移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530N.M有点大哦   这种强负载传递方式  不是应该同步带  +蜗轮蜗杆?

一级减速就是台工机的蜗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这样设计,皮带长度怎么计算,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解答

这个很好计算的,画图软件自己就能计算长度,一般同步带都会有张紧轮,计算的时候留余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胶问题论坛里面有帖子介绍和总结,请借鉴。链接:http://www.cmiw.cn/thread-481229-1-1.html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这样设计,皮带长度怎么计算,请有经验的大侠帮我解答

利用三维模型,里面量出数值,选择列表中最接近的或者凑整,剩下多余的靠涨紧去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