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加工异常(Fr" 尺寸生产过程抽检超差)

楼主(2021-10-05):
求助滚齿方面的专家:我们最近滚齿3台机器加工同一个产品同时出现过程抽检Fr" 超差,检查了产品的内孔直径/锥度/圆度/同心度等都没有问题,夹具的直径和跳动也好的。现在搞的这个产品直接不能生产,客户一直在催货,心力交瘁哇

附上相关的照片,请帮忙分析问题!要是有可能的话可以到我们现场做有偿指导,谢谢!

网友:
抽检频率是多少?把同一台加工的不合格与合格的对照解析!前者判断是偶发还是有无规律,后者良品与废品的差异点!

楼主:
|Dandylian发表于 10-06 07:54抽检频率是多少?把同一台加工的不合格与合格的对照解析!前者判断是偶发还是有无规律,后者良品与废品的差异点!
我们是60件检验8件,不良的没有规律。想不通的是3台机器同时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只有现场排除了,可能坯件问题!

网友A:
同时出现,那估计是能同时影响到三台机器的因素造成的,比如电压是不是不稳,附近是不是有震动源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出现,那估计是能同时影响到三台机器的因素造成的,比如电压是不是不稳,附近是不是有震动源什么的。

昨天晚上将机器附件产生振动的机器全部关闭,还是出现了问题,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
齿轮坯数据?端面跳动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