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法设计凸轮,请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21-10-05):
解析法设计凸轮
在SW编写代码,生成X Y 坐标,然后导入数据,直接生成凸轮廓线
现遇到以下困难:
0度到156度凸轮廓线如下,生成的凸轮廓线不对,一直找不到出错原因在哪里。另外附上OK的凸轮廓线

凸轮基本参数中心距a=96.8mm,摆杆长度L=90.0mm,初始角位移ψ0 =18.01度
0度96度,停留    摆角0 度;
96度到156度,摆角5.879
从动件运动规律:摆线运动

代码如下:这个代码只有2段(0度到96度,96度到156度)

网友:
数学高手请进

网友A:
没耐心仔细看程序。
我是在EXCEL里计算,生成数据文件导入到三维软件。

网友:
等个高手

网友:
我直接用凯元工具集来设计凸轮,懒得算。

网友B:
能用代码的,真是高手。我是懒到家了,有插件的用插件,没插件的找现成的,凯元工具集,麦迪工具集,toolbox太麻烦,懒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代码的,真是高手。我是懒到家了,有插件的用插件,没插件的找现成的,凯元工具集,麦迪工具集,toolbo ...

插件也有,但是想自己动手做做,然后和插件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耐心仔细看程序。
我是在EXCEL里计算,生成数据文件导入到三维软件。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想对代码理更深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想对代码理更深点

以前也写代码,后来发现EXCEL更容易排除错误,计算过程都在纸面上,程序、代码容易有语法错误,运算过程看不到。
比如EXCEL里,我先拉一列0到360,第二列转换为弧度,第三列、第四列。。。。。。倒数第二列是极坐标的点集合,最后一列转换为笛卡尔坐标,插入曲线,在EXCEL里就能看到凸轮形状。感觉蛮方便的。

随便聊聊,对你的问题也没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写代码,后来发现EXCEL更容易排除错误,计算过程都在纸面上,程序、代码容易有语法错误,运算过程 ...

也尝试过

网友C:
图片有两张打不开,能不能再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有两张打不开,能不能再发一下

这个都看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