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问一个压弧的问题

楼主(2021-10-06):
我这边有一根长条需要压弧(内径65,外径71mm),材质是304不锈钢,厚度6mm。
之前的方案是用卷筒机卷出半弧 焊到设备上校正,但是这样不好掌握尺寸,而且比较费劲。
于是就画了下图中的这种简易压弧装置,因为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不清楚压完后会反弹多少,就按照折弯机的折弯模具86°画了个类似的。
不知此装置是否可行,欢迎各位社友们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上模不考虑压边?这么厚的不锈钢板反弹不好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模不考虑压边?这么厚的不锈钢板反弹不好搞吧

也能压到一些,厂里的剩料尺寸不太够,所以减了一些

网友B:
半径太大(没到弹性变形的程度),大概率会回弹
可能1、减小角度2、减小半径71
我们做过类似半圆(3mm板),印象大概半径要小2~3才勉强(要求不高,同时还需要焊接)

网友:
去翻冲压手册。。。。

网友:
可先做个比较短的上下模试压下,根据实际尺寸修改更可靠些

网友C:
回弹的量与不同批次的板材都不一样,和材料内应力及屈服强度有关系。

网友D:
工厂有多少t的油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径太大(没到弹性变形的程度),大概率会回弹
可能1、减小角度2、减小半径71
我们做过类似半圆(3mm板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弹的量与不同批次的板材都不一样,和材料内应力及屈服强度有关系。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厂有多少t的油压机?

十吨的千斤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吨的千斤顶

打算用什么材质,热处理吗?

网友E:
这个在设计模具的时候就需要增加变形反弹量啊!

网友F:
R角那么大,反弹很大的,86度不够。

网友:
下模的R71去掉,留出一个矩形空槽来,成型主要靠上模的R;然后考虑好回弹量,一般是试压后再修一下模的角度。

网友G:
下模的R71去掉,留出一个矩形空槽来,成型主要靠上模的R;然后考虑好回弹量,一般是试压后再修一下下模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模的R71去掉,留出一个矩形空槽来,成型主要靠上模的R;然后考虑好回弹量,一般是试压后再修一下下模的角 ...

这个弧是90°的,矩形槽压出来会不会变成平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R角那么大,反弹很大的,86度不够。

那我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设计模具的时候就需要增加变形反弹量啊!

主要是不清楚反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用什么材质,热处理吗?

上下模吗?q235的。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主要一个简易治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模的R71去掉,留出一个矩形空槽来,成型主要靠上模的R;然后考虑好回弹量,一般是试压后再修一下下模的角 ...

这个弧是90°的,矩形槽压出来会不会变成平行的啊
绝对不会的

网友:
反弹用手掰一掰

网友:
缩小折弯圆弧,圆弧处碾薄处理,

网友:
大概率会回弹5 O' a(

网友:
大半径下冷加工,一般建议拉、压成型处理。涉及的机构多一部分,压型到位后(适当超过设计尺寸-这个有计算参考值)在两端施加拉力(值以材料的屈服强度参考)。
工装成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