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原因能导致车削椭圆35道?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10-06):
背景:一轴径,车削,双卡盘,加工后椭圆35道左右,加工多件,椭圆方向稳定,大小变化约0.05,

请教,什么原因能导致车削椭圆35道?原理是什么?

网友:
工件是偏心的?

网友:
35道!?!?!?
北方人~~~~~~···.

网友:
夹盘夹完件,夹盘中心线不是回转中心线

网友(点评):
打过圆跳动,10道以内

网友:
扯一块棒料,看看轴承是否有问题,夹持力度是否足够,从楼主提供的信息来看,很有可能是机床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机床的问题,但不知道机床的什么问题能导致椭圆

网友:
以前在大连船用柴油机厂长实习,当地都叫  道

网友(点评):
北方叫道,南方叫丝

网友:
一道三刀,刀刀见屑

网友:
是不是车刀磨损的太严重了?

网友(点评):
不是,新刀也一样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06 21:09扯一块棒料,看看轴承是否有问题,夹持力度是否足够,从楼主提供的信息来看,很有可能是机床方面的问题
应该是机床的问题,但不知道机床的什么问题能导致椭圆

网友:
拍张加工时的照片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机床的问题,但不知道机床的什么问题能导致椭圆

轴承是否有异响,卡爪夹持面不能有凸点

网友:
椭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主轴回转精度不行了,装夹偏心不偏心不产生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