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6061表面处理知识

楼主(2021-10-06):
问题描述:图纸材料为AL6061,表面处理为硬质阳极,不同供应商送过来的零件有很多种颜色,大部分为银白色和褐色。

查询百度得知:
1、AL6061本色阳极或者阳极氧化的颜色可以有很多种2、硬质阳极的硬度与膜厚有关系
3、硬质阳极的颜色与电解液有关系

求助:有没有接触AL6061表面处理行业的大神,解解疑惑,小弟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阳极氧化的颜色是用染料染上去的,氧化膜本身并无颜色。

网友:
同求解答,这个问题在工作中也遇见过,有点弄不清!

网友:
前处理做的不好,阳极化后封闭水纯度不够,杂质多。我们一般用0级纯水做封闭
用细金刚砂做喷砂处理可以掩盖一些表面缺陷

网友:
二楼的意见是对的

网友A:
一般阳极氧化都是本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阳极氧化都是本色啊

主要想知道硬质阳极的颜色,不同颜色原理和相应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