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气设计PLC问题

楼主(2021-10-06):
自己是机械设计专业出身的,大学期间只是简单了解了plc,现在工作一年多了,稳定了工作,在完成机械部分的工作后,有余力想学习一下plc方面的知识,有大侠愿意给小弟普及一下plc需要哪些基本知识吗?以及后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可以学习一个电气设计的体系,不胜感激!(最好是西门子的,同公司的不是特别好意思问哈哈,各位大侠谅解)

网友A:
很久以前参与过项目的plc控制系统设计,有一点点建议:
先能看懂,读懂继电器电气控制原理图,继电器与plc原理是类似的。
如果刚入门,就从最简单的入手去学习,先把简单的控制程序调通,比如,电机的启动,停止,紧急按钮控制;跑马灯的控制;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调速程序;……很多复杂的程序都是由简单控制组成。
plc控制程序的编程语言学习,比如,梯形图,语句表等。同时,要学习plc的数据结构,数据类型。

学习plc的通讯方式和数据传输方式。

以上是逐步由浅入深。

网友:
给上楼点个赞!

网友:
找老师带  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不建议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莫要被一楼的大姐误导,不要说PLC了,就是简单的电工基础 一楼的大姐也没搞明白,而她已经50左右的前辈了
   当你想三想四的时候,建议问自己几个问题
1.机加工知道多少
2.热处理了解多少
3.装配能好多少
4.机构设计懂几种
5.连杆凸轮玩的666吗?独立设计过吗?游刃有余吗?
6.结构懂吗? 夹具工装设计过吗? 产品结构懂吗。。。。
    不要被误导,现在视觉软件计算机上位机大数据都很就流行,尤其是电这个字让多少机械人疯狂。。。。但很遗憾,电是电机是机,机还是电的主导
切不可本末倒置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楼主:
|2020重新开始发表于 10-07 09:52不建议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莫要被一楼的大姐误导,不要说PLC了,就是简单的电工基础 一楼的大姐也没搞明白,而她已经50左右的前辈了

   当你想三想四的时候,建议问自己几个问题

1.机加工知道多少

2.热处理了解多少

3.装配能好多少

4.机构设计懂几种

5.连杆凸轮玩的666吗?独立设计过吗?游刃有余吗?

6.结构懂吗? 夹具工装设计过吗? 产品结构懂吗。。。。

    不要被误导,现在视觉软件计算机上位机大数据都很就流行,尤其是电这个字让多少机械人疯狂。。。。但很遗憾,电是电机是机,机还是电的主导

切不可本末倒置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多谢大侠指点,这个机加工和热处理问题我其实思考过,现在是在做不锈钢调质线和清洗线整线设备的,机加工我不可能去和大专的兄弟去抢饭碗吃,我个人觉得我对机加工多去车间就可以了,热处理我觉得就按手册来呗,因为个人不是干研发热处理的,基本上所有设计的产品,严格按照手册来设计,我觉得问题也不大。然后厂里工艺段已经有一部分人负责了,我主要负责传动部分的设计,做了一年多以后,我觉得自己的还可以发展的就是电气设计方面还有有限元分析,两者对比之下,我觉得电气会接近一些,所以才有了这次的请教。当然了,机械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努力学习的,液压也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大侠说的传动结构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这个机加工和热处理问题我其实思考过,现在是在做不锈钢调质线和清洗线整线设备的,机加工我 ...

蛮好的

网友:
机电两条腿走路的人都是很聪明的!

网友:
电气设计多接触是有好处的,我也都是机,总感觉不会电很可惜。能机电通吃你设计更会全面。电的话最好问问电气专业的,我们机械也一般读过一些电气控制!

网友(2021-11-07):
楼主如果具备一定的电工知识,想学习plc应该不难,通过网上自学,再找机会实践也能学到个大概。如果一点电工知识都没有,那你必须有专业师傅带才行,有些东西没有人指点,你是悟不明白的。说到底,plc技能只有理论不行,还需要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巩固理论知识,理论学习得很精通,不去用它,一年半载后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2024-12-18):
有志青年

网友:
电还是要懂一点的,我也在计划中。

网友:
现在PLC学成了吗?有没有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2025-02-26):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机械设计能懂电就会设计的更完美一些,不说别的,至少要明白你的机械结构需要怎么实现,应该放置哪些感应器,机械实现原理自己是要明白的,不然的话,设计就会有缺陷,电路机械设计人员至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需要你完全明白电路怎么设计 ,但之间的怎么配合是需要了解的,明白哪些用机械实现合理,哪些用电路实现合理,这是需要机械设计人员考虑的。搞电路设计的人员也要懂机械,可能不需要了解究竟怎么画那图,但至少要知道工作原理,不然设计出来的程序也不完善,不合理。总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完美的配合才能搭配出完美的整机设备。无论缺了哪一方都是有缺陷的。并且细节做的好不好,会给整机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参与过项目的plc控制系统设计,有一点点建议:
先能看懂,读懂继电器电气控制原理图,继电器与plc ...

给上楼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