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悬臂高速转动机构怎么做动平衡

楼主(2021-10-06):
如图,这样一个悬臂机构怎么调动平衡,悬臂端长度大概500mm(一端用轴承带动,另一端无支撑),直径550mm,重约100KG,要求最高转速600转每分,目前在不调动平衡的情况下每分钟300转就晃动抖动比较厉害了,不敢再往上加速,主要是悬臂太长,质量又重,有哪位前辈有类似的经验吗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悬臂辊动平衡不知怎么做,但设备运转还行,所以没有去研究,也没有去咨询动平衡机厂家

网友A:
不是看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的很清楚。

左边绿色部分是轴和电机,右边蓝色部分是一个长度500mm,重约100KG的悬臂转动机构,转速要求600转每分

网友B:
加配重块,一点点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配重块,一点点加,

不知道加在哪啊

网友C:
这种要保密的东西别随便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要保密的东西别随便发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要保密的东西别随便发出来

能看出lz这个设备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估计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发的不清楚。

网友:
有条件做整体的,条件差点做部件的动平衡,没条件的做静平衡啊

网友D:
做动平衡么,最好么有专用的动平衡设备。像这种木有动平衡机也行,但至少要有手持式的测振动仪器。像你所说的“不调动平衡的情况下每分钟300转就晃动抖动比较厉害了”建议先单独做“转动体”的动平衡。当然这还得上“动平衡机”做。如果木有“动平衡机”么,那就用手持式振动仪。在300转的时候测一下振动,然后停下来,在“转动体”比较好操作的平面(一般是外面的平面)的圆周上找个点。然后加重(贴胶泥)或减重(钻孔)。再开机测振动,发现振动变大了,就在刚才操作的反方向上减重或加重。如此反复就可以达动减小振动的目的。还有一般要做动平衡的部件在设计上都会有准备。比如在“转动体”的方便操作的平面上,圆周方向预先设置螺纹孔,可以根据圆的大小来设置螺纹孔的多少。这样方便加减重量来调整动平衡。当然”转动体”本体在设计时就要注意对称性。等等!

网友:
今天咨询了下动平衡厂家,杭州集智股份,上海申曼都有专用的动平衡机种和算法来做悬臂辊动平衡,看来只要买动平衡机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E:
我看你把端跳能解决掉就解决大事了。

网友F:
做动平衡有专门的动平衡机。,咱社区就有专门做动平衡的,你在社区里搜能搜到。

网友G:
整体结构是什么样的,不会是悬臂结构吧?

网友:
论坛的人懂得真的多

网友:
悬臂部分刚性够不够?刚性不足,旋转时扰度大,也会振动。
悬臂做动平衡,用左边的轴做动平衡轴,圈带式动平衡机,这个可以找有动平衡机的外协,或者找动平衡机厂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把端跳能解决掉就解决大事了。

是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跳动,理论上是像汽车轮胎一样跳动的对面贴平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体结构是什么样的,不会是悬臂结构吧?

是的,悬臂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动平衡有专门的动平衡机。,咱社区就有专门做动平衡的,你在社区里搜能搜到。

跟轮胎的动平衡机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动平衡么,最好么有专用的动平衡设备。像这种木有动平衡机也行,但至少要有手持式的测振动仪器。像你所说 ...

设备理论上是完全对此的,只是加工装配肯定是做不到一致的

网友H:
你停机手摇,看有没有晃,悬臂这种玩意,刚性很重要,静平衡和动平衡一般电机主轴打打我都不说啥,非标设备一般没谁干这玩意

网友:
先做模拟看看设计问题吧,如果存在问题加配重看解决情况,还是改善不了再上设备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停机手摇,看有没有晃,悬臂这种玩意,刚性很重要,静平衡和动平衡一般电机主轴打打我都不说啥,非标设备 ...

手摇肯定是没有晃动的,速度快了就跳动,越快跳动越大

补充内容 (2021-10-17 09:21):
会不会是轴承游隙造成的啊

网友(点评):
刚性不足,重新设计加强。做动平衡是没用的。

网友:
动平衡有两种,一种加重量,一种减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摇肯定是没有晃动的,速度快了就跳动,越快跳动越大

你这要彻底解决,只能用动平衡设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摇肯定是没有晃动的,速度快了就跳动,越快跳动越大

会不会是轴承游隙造成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