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怎么润滑

楼主(2021-10-07):
做一个项目,轴径25.转速12000r/min ,轴承座要用脂润滑还是油润滑,计算DN值应该是油润滑,突然想到那相连接的电机也应该有一套油润滑系统,但实际没有,这里面的玄机在哪里,欢迎各位同仁一起讨论研究

网友A:
电机轴承用脂润滑,如果用润滑,需要电机背一个油箱。多大功率电机?

网友:
有些润滑脂比白银还要贵,以前塑料部件用过一种脂,每克近五十块,那还是03年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用脂润滑,如果用润滑,需要电机背一个油箱。多大功率电机?

我也是这样认为,既然这样我们的高速轴承座也可以采用润滑脂,就没必要用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既然这样我们的高速轴承座也可以采用润滑脂,就没必要用油

钱到位了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转速非常高了,用脂润滑应该不行的吧。我曾经做过一个旋转设备,摩擦端面涂上润滑脂后,电机立即进入过载状态,转速根本起不来。

网友:
在轴研所走马观灯的看过他们的电主轴轴箱,好像1.5万每分钟还是15万每分钟了(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用的应该是油气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