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螺栓的受力能计算出来吗?

楼主(2021-10-07):
吴彦祖们,图中这个圆形的是个回转支承,请问下这个支承的固定螺栓是受什么力?能计算出螺栓具体的受力吗?

网友:
受拉力,能力算出来。找机械设计教材,里面有计算方法,步骤比较长,按步骤做。

网友:
能算出来   但是我感觉没有必要吧  你既然选了回转支承了   回转支承是有承载上限和倾覆力矩的   只要不超过回转支承的上限  固定回转支承用标准的螺栓应该就没问题吧

网友:
标准件不是有配套的安装孔位或者螺纹,在参数范围内应该就是允许的。

网友:
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