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驱动机械手爪的电机是用伺服好还是步进好?

楼主(2021-10-07):
问下驱动机械手爪的电机是用伺服好还是步进好?
负载在50Kg,6-8s抓取一个袋装物料
我现在听说步进电机还出来一种混合式步进电机。
谢谢各位指教用哪种电机好?谢谢

网友A:
主要看你需要的位置精度,有具体的使用场合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需要的位置精度,有具体的使用场合介绍吗。

袋式物料码垛

网友B:
先根据工况计算出需要的转速和扭矩,你确定能买到这么大扭矩的步进电机再考虑是否用步进吧!
步进电机有带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的,也可以带刹车,甚至有自带丝杆的,缺点就是转速不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工况计算出需要的转速和扭矩,你确定能买到这么大扭矩的步进电机再考虑是否用步进吧!
步进电机有带 ...

666

网友:
能不能提供客户定制化的要求是个关键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一般都是伺服控制系统了。。

网友:
我码垛抓手用的是气缸,没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