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渗碳层深问题

楼主(2021-10-07):
一对相互啮合需要渗碳淬火的齿轮,两齿轮提渗碳层深要求范围必须保证一致吗?如果不需保证一致,两齿轮渗碳层深范围允许偏差是否有要求?请教各位大神,多谢!

网友:
大齿轮要更深一些

网友A:
1:如果精度要求高,同步磨损,同步成对更换,那就小齿轮深度深,硬度高。(比如齿数比1:2,大齿轮1圈,小齿轮要2圈。小齿轮磨损2两次)。
2:如果只要单独更换,从经济性来说,大齿轮要做深度深,耐磨,贵,当然更换小的、便宜的了。

网友(点评):
有理有据

网友(点评):
但是软硬齿轮的话,都是小齿轮更硬。。。。因为小齿轮的磨损量是大齿轮的几倍。。。所以最经济的是按热处理工艺能达到的合理深度处理,而不用管哪个更深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做试样验证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如果精度要求高,同步磨损,同步成对更换,那就小齿轮深度深,硬度高。(比如齿数比1:2,大齿轮1圈,小 ...

具体深度怎么考虑?

网友:
跟前辈学习了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精度要求高,同步磨损,同步成对更换,那就小齿轮深度深,硬度高。(比如齿数比1:2,大齿轮1圈,小 ...

感谢,那么请问现在一对齿轮的图纸上需要提出不同渗碳层范围的要求,两个范围都满足齿轮使用,但因为一些因素目前不方便给完全一致的范围,这是否符合规范呢?之前没见过给不同渗碳层范围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深度怎么考虑?

渗碳深度的决定。因为这和齿轮的使用寿命有关系。里面有很多因素,我也说不上来,我也不做设计,只是看的多了。1:如果有以前的试验数据,或者是设计先例(内部和外部,国外龙头老大的最好),你参考决定。
2:查手册来(我没详细看过,只过了一眼,应该有)。
3:我这边接触到的深度有0.8~1.3mm(范围没这么大,范围偏差0.3mm),硬度一般在58-63HRC(也有55-60HRC)。
前几年热处理行业会议,去旁听了。
当时主要有设备制造商,还有几位专门做热处理研究的(记得是郑州哪个研究院请过来的)。在会上举例的就是齿轮热处理。
一设备制造商举例用CAE模拟分析热处理结果和他们实际用设备做出的结果一样。
郑州的老师举例,还是要从试样试验获得可靠数据(当时是先出场,表明不相信CAE)。
老师从试验结果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并不是硬度越高越耐磨。我们都知道硬度高脆性是同时存在的,当齿轮齿硬度高了,根部的脆性也高了,反而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断齿,所以最好的状态是,齿部硬度高,根部硬度低(根部韧性更好)。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设计:材质采用低合金钢,然后渗碳完成后出炉,再用感应热处理进行齿部淬火,保证齿面有硬度和根部韧性。

另外,你也不要太过于纠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要把自己套进去了。

网友:
学习了,
碰到多数情况的都是一样的深度。

个人想想,这就像煮大闸蟹,不太可能为了要同样的生熟度而把脚指头扳下来,分开煮,
而是一起整只煮熟,方便啊

网友:
见过的深度都是一致的,硬度方面不一样。一般都是小齿轮比大齿轮硬2-3h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渗碳深度的决定。因为这和齿轮的使用寿命有关系。里面有很多因素,我也说不上来,我也不做设计,只是看的 ...

谢谢。

网友:
查了下MT/T 81 采煤机形式检验规范 。齿轮任一齿面磨损大于0.13mm就可以判断为失效了。0.13通常远低于齿轮渗碳层的深度,那说明深度应该和寿命无关啊。

网友:
两个齿轮的硬度也不可能万全相同,总有个范围差,硬碰硬总不好啊。。

网友:
查热处理手册,推荐的渗碳深度只和模数m有关,和齿数这些没有关系。所以应该一对啮合的齿轮渗碳深度应该一样的。另:硬度的话,一般是小齿轮比大齿轮高3-5HRC,因为小齿轮的工况相对更恶劣,磨损会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