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锈钢折弯弹簧件,需要热处理增加弹性吗!?

楼主(2021-10-07):
用不锈钢折弯弹簧件,需要热处理增加弹性吗!?
用弹簧钢折弯和不锈钢折弯,
哪个材质弹性大,适合弹性件!?。。

网友A:
是用非标夹取吗?
  如果是的 建议用弹簧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非标夹取吗?
  如果是的 建议用弹簧钢

弹簧钢需要热处理吗!?
弹性能恢复吗!?

楼主:
热处理是用弹簧钢还是不锈钢!?哪个回弹性更好!?

网友:
弹簧钢热处理

网友:
弹簧钢是啥?

网友:
不锈钢分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两大类,你的情况可用马氏体不锈钢:17-4(价格贵)、2Cr13\3Cr13(价格便宜)经真空热处理即可。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 例如像办公用品的长尾夹 那种是弹簧钢折弯后回火热处理的吗!?

网友:
不锈钢分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两大类,你的情况可用马氏体不锈钢:17-4(价格贵)、2Cr13\3Cr13(价格便宜)经真空热处理即可。
东北制造
感谢分享! 例如像办公用品的长尾夹 那种是弹簧钢折弯后回火热处理的吗!?  发表于 2 小时前   是的。65Mn弹簧钢片。

网友B:
不锈钢很硬啊,还需要回火来降低硬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很硬啊,还需要回火来降低硬度吧。。。

我要弹性~~~~~~···.

网友:
不锈钢的弹簧钢也有的吧,
找弹框厂家先咨询下比较好

网友:
硬度级别:1/4H,1/2H,3/4H,H,EH,SH 中的H是一般金属材料的标准硬度代号,材料后面的1/4H,1/2H,3/4H等是表示此种材料的的硬度为1/4H,1/2H,3/4H等标准硬度。

网友:
如果是特别小的要求不高的零件,某宝买没有热处理的弹簧钢片,自己烧一下就行。我整过,很小的压片,手指头大小。

网友(点评):
自己烧!? 没经验啊,怕烧坏了。

网友(2022-10-09):
要回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