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钣金怎么展开

楼主(2021-10-07):
问题是中间的0.86太小了,在不改变R1.91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能展开(R改小就可以展开了),还是说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展开

网友A:
你把0.86这尺寸改大到2.86/3.86......试下估计能展开,展开后再减掉相应的尺寸;但这产品设计时没考虑到后续加工等方面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0.86这尺寸改大到2.86/3.86......试下估计能展开,展开后再减掉相应的尺寸;但这产品设计时没考虑到后 ...

就这样的,准备用模具干,加一块估计能行,谢了,开始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0.86这尺寸改大到2.86/3.86......试下估计能展开,展开后再减掉相应的尺寸;但这产品设计时没考虑到后 ...

根本不存在0.81不能展开就算是0.0000000001都能展开,只要你画的出,我CREO都能展开,钣金也不是精加工到了,无穷小的话,还不如直接0好了 也能展开,2个圆弧相切罢了,有什么不能展开不能做的。所以这贴主本来就错误的题目,一句话不能展开,发图片看看到底能不能,我拿出CREO截图,一模一样,比他还小都行!

网友:
软件操作的问题

网友:
考虑到工艺,这个只能用模具,折弯是没办法。

网友:
不会用软件,不懂产品工艺。

网友:
一个钣金件有必要标注折弯R角吗

网友:
这个需要用钣金软件来对它实行展开,自己去算总是不准确的啊!

网友:
用软件画图没问题,折弯用段差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