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及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21-10-07):
轴承安装后,机构运转没问题,加装电机后运转不顺滑,有卡滞,求解惑

网友:
是不是可能电机轴这两处的同心度不好?可以检测下。

网友:
加联轴器试试

网友:
可能是前后两支撑同心度不好,二楼社友画出了位置。另外,看看装轴承两位置的轴肩跳动或者与旋转中心线的垂直度。

网友:
装配的精度估计有问题,当有负载后,就没办法运转顺畅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轴(或电机安装止口)和运动机构的同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