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插入多个零件

楼主(2021-10-08):
想插入多个零件到另一个装配体里   而且想拥有他们的配合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如果只是让几个零件变成装配体 再插入装配体  感觉还是太麻烦了点 ........

网友:
复制配合

网友:
另存为副本,然后插入你要的装配体,再分解装配体就行。

网友:
这个没办法,你从实体改成装配体比较麻烦的,直接用装配模块来造型。

网友:
插入零件里有随配合复制功能

网友:
不改动的话,是不是可以存成零件格式,再插入另一个装配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