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连杆升降结构

楼主(2021-10-08):
问题:

重心垂直高度范围为630mm-1200mm

承载110kg以上

网友A:
这。。。。。条件啥都没有,你猜我会不会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件啥都没有,你猜我会不会这个问题

我不确定我描述的你是否理解,其实条件是有的,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如下:

目的:希望高度调节具有范围是(350,920)
          上升重心高度始终一致

见图:中间竖着的是气弹簧

网友B:
就用模组+链条抬升机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模组+链条抬升机构就可以了

想用纯机械-连杆模式,不希望用电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我描述的你是否理解,其实条件是有的,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如下:

图呢?

网友:
没看到你的图,类似剪式升降台的结构?

网友:
这么重,就必须省力机构,省力就一定费行程,行程就直线或圆周。液压,葫芦,螺杆,齿条,好像连杆机构没这么紧凑的

网友:
这是干啥?下载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