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结构受力,静态用什么软件计算

楼主(2021-10-08):
一个简单结构受力,静态用什么软件计算?见图,想知道各个关节的受力,ANSYS只有自己算完力才能做分析。关键这几个力都不好算

网友A:
整体都是对称结构,把结构尺寸图上量出来,应该直接手算就好了,如果用装配体进行分析应该需要把装配关系都加到分析模型里面,感觉更麻烦,没这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都是对称结构,把结构尺寸图上量出来,应该直接手算就好了,如果用装配体进行分析应该需要把装配关系都 ...

如果关节更多呢,什么软件可以算啊,就想知道机器手抓,能拿多大的重量

网友B:
人工计算和软件分析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计算和软件分析都可以。

如果关节再多呢,就负载了,怎么计算啊

网友:
静态的话solidworks应该就能算了吧

网友:
把受力分析和受力点尺寸搞准,都是杠杆机构,这个手算不复杂。

网友C:
solidworks运动分析中的MOTION模块

网友D:
soildwork有相应模块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oildwork有相应模块吗?

天,你装的是摆设吗?还是一堆插件你都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你装的是摆设吗?还是一堆插件你都忽略!

目前真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关节再多呢,就负载了,怎么计算啊

思路是先整体分析,在单个杆分析,用静力平衡就可以。
整个模型可以去四分之一进行分析,模型就是一个简单的桁架结构。
再取其中的一个杆件分析,杆件为一二力杆,建立静力学平衡方程,可以求得节点处收到的力和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运动分析中的MOTION模块

这个静态的,怎么算啊

网友:
这个结构有些复杂啊,分析起来比较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