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拉的速度快拉力变大的纯机械结构

楼主(2021-10-08):
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绳子拉的速度越快拉力变得越大(就是拉的越费劲),拉的越慢越省力的机构呢?要求纯机械的结构,不加电气元件。

网友:
汽车保险带

网友(点评):
汽车保险带并不会拉的越快越费劲,而是直接卡死

网友(点评):
是开关量式的变化

网友:
汽车安全带~~~~~~···.

网友:
汽车安全带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应该是阻尼吧。加一个旋转阻尼就好了。类似于油压缓冲器的原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其实带一个涡轮液压离合器类就贴合题意了吧

网友:
卡车的液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带一个涡轮液压离合器类就贴合题意了吧

有想法。

网友:
这里有一篇关于旋转阻尼的文献供你参考,我目前也在研究这个
关于旋转阻尼,其实可以衍生出很多应用场景
比如布料的可变力矩张紧器,缓降装置等
目前市场上这类成品装置应该是比较少的,至少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过
有了解此类装置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下厂家的联系方式

143.74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超越离合器?

不是超越离合器

楼主:
汽车安全带不会越快越费劲,会卡死。即使改变结构不会完全卡死只使拉力变大当速度变慢时也不会拉力再减小。

网友:
旋转阻尼器?

网友:
#缓降器#
纯机械结构,利用离心力限制阻力大小,速度越快,离心力越大,阻力越大。

网友:
汽车安全带的机构很适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