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FE硬管与钢针怎么连接

楼主(2021-10-08):
碰到流路系统的问题需要解决
需要把PTFE的硬管(外径1/16,内径0.5)与针头(外径0.5)相连接,之间有密封要求,不知道用压环这种方式是否合理,(还有点胶的方式,但是怕胶水可能会进入管道影响液体)
还有没有其他标准零件可以解决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打针筒

网友:
用打火机预加热一下

网友A:
参考医疗针头和针管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医疗针头和针管的做法。

昀帅百事通啊,佩服。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 但是情况是内2外3的细管 所以是选择头上焊接一个头保证密封  然后头上有一个1/4-28的螺纹孔 配合螺纹套管 密封圈 就可以保证密封 但是你这针管好像太细了 不知道焊接会不会穿 楼上说胶水粘 也可以尝试 但对于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知道是否适用

网友:
粘接最为合适,金属针表面粗糙度处理大些,然后胶粘

网友:
这个能不能试着用热缩管的链接方式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