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有这种管路接头

楼主(2021-10-08):
管外径是1.6的,接头螺纹用M3的,管子可以卡在接头上,接头处有个小型倒锥压环,管子材料为PTFE硬管

网友A:
软管一般用带有倒刺的“宝塔”接头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管一般用带有倒刺的“宝塔”接头连接。

这是PTFE硬管呢

网友B:
北昂 润泽的都可以吧 不过大多数都是1/4-28的 北昂倒是有M6的 你这M3没见过 我司基本都是用1/4-28的

网友(点评):
刚刚看了润泽的也只有M6跟1/4-28的 建议去万能的淘宝找找 就不帮你找了 但大概率既然有人卖这么细的管子 应该有M3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昂 润泽的都可以吧 不过大多数都是1/4-28的 北昂倒是有M6的 你这M3没见过 我司基本都是用1/4-28的

北昂、润泽也没有,我问过他们销售了,小一点的太难找了,国内的公司都是清一色的1/4-28

网友:
南京贝奇尔、永嘉流遍等润滑件厂家可能有

网友:
这是医疗器械上面用的吗?

网友(2021-11-19):
Dibafit有 6-40 UNF规格接头:

美制#6-40細牙螺絲.外徑要求3.356~3.484mm.牙距0.635mm.光胚輾造徑爲3.02~3.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