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德客的夹爪气缸没有配磁性开关?

楼主(2021-10-08):
为什么亚德客的夹爪气缸没有配磁性开关?

网友:
为什么要配

网友:
如果你确实需要,我估计也是能加上的。

网友:
谁家有你就选呗,非得亚德客?

网友:
怎么没有配呢?是你没让配吧。你型号上包含磁开了吗?你合同里有磁开吗?你订货要求里有磁开吗?

网友:
不是不配,而是你不选

亚德客夹爪传感器

亚德客夹爪传感器

网友:
厂家另外收费的

网友:
主要看你的需求来的。

网友A:
确实是,亚德客的一种回转夹紧气缸就没有磁性开关槽位,好坑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亚德客的一种回转夹紧气缸就没有磁性开关槽位,好坑爹

能否附图,或者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附图,或者型号!

ACK系列的

网友:
亚德客好像已经把ACK系列归置加紧类;

亚德客ACK分类已经不再旋转气缸的分类了

亚德客ACK分类已经不再旋转气缸的分类了

是这种吗?

是这种吗?

网友:
小的hfz气动夹爪最好配SMC的磁性开关,竖直安装的话传感器干涉安装板,不想干涉就要开槽走线

网友:
向厂家咨询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

网友:
没有,这个配磁性开关,气缸型号会不一样,一般会在气缸型号后面增加一个代号。

网友:
该不会是你选型的时候没有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