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很常用的YGC、YGC液压缸,为何在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找不到?

楼主(2021-10-08):
请教:很常用的YGC、YGB液压缸,为何在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找不到这个型号?
另外,想选用YGC220的液压缸,怎么找资料?(大部分到160缸径截止)。谢谢!

网友:
成大先的手册上还没有亚德客气缸呢

网友:
这个型号没有标准规定,各家不同,就是个拉杆式液压缸,成先生的单行本里有。

网友:
也许手册成套时,亚德客气缸还没有完全成熟或者市场化吧,事情发展也有先后次序。

网友:
老版本的确实没有,这个油缸还是去找品牌供应商,比如君帆,他们都会提供一系列的油缸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