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设计树上方的有个输入框不见了得从哪里找回来呀

楼主(2021-10-08):
求助,sw设计树上方的有个输入框不见了得从哪里找回来呀!找了百度也没搞定哪位大佬遇到过,指导下  s$ R. m3 `( |* R

网友:
这图中的输入框不是存在吗

网友(点评):
这图是我从百度找的!我电脑上的sw就没有

网友:
很难想象这个怎么没的

网友(点评):
嗯呢!我也纳闷!我只是想快速的找下零件😭

网友:
按一下功能键‘’F5‘’试试看能找回来不?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按了没出来

楼主:
晕死,又百度了一波,终于搞定了,在不打开任何零件的情况下,点选项,再点featuremanager,然后点启用featuremanager树过滤器。记得不能打开零件,否则点不了启用那个选项

网友:
|xiami33发表于 10-09 04:16晕死,又百度了一波,终于搞定了,在不打开任何零件的情况下,点选项,再点featuremanager,然后点启用featuremanager树过滤器。记得不能打开零件,否则点不了启用那个选项
可以的,给赞,自学成才,学软件就要有这种钻研的精神!

网友(点评):
呃呃,这软件太多功能了,只能边走边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