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件问题

楼主(2021-10-08):
如题,求助一个不锈钢面板和钢管之间的连接件,最好是能让面板可拆卸。想在淘宝上买一个但是不知道名字。

网友A:
什么法兰,用于流体设备的法兰吗?若是,法兰的压力等级也需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法兰,用于流体设备的法兰吗?若是,法兰的压力等级也需要知道。

玩呢?

楼主:
谢谢,就是要这种的

网友:
一般都是会用法兰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