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机构,需要弹簧,弹簧初始状态压缩量多少合适

楼主(2021-10-09):
设计一个机构,需要弹簧,弹簧初始状态压缩量多少合适,一般最大压缩量是40%左右

网友:
我觉得取决于你的初始位置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
机构拿出来看看

网友:
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弹簧失效

弹簧的螺距和旋绕比有关

这个需要把压缩弹簧的压缩量布局图和对应力先画出来
再来找到匹配的弹簧的最大外径 材料直径 有效圈数和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弹簧失效

弹簧的螺距和旋绕比有关

专业

网友:
弹簧顶起状态时,机构需要有多大的力。很难计算,我一般是采购几种不同规格的弹簧(标准弹簧很便宜)。压缩量是可以通过查手册,或者计算得到的。

网友:
圆柱螺旋压缩弹簧的预压缩量与弹簧初始工作位置和弹簧行程有关系。先把设计初始条件和设计要求拎出来,按弹簧设计步骤一步一步做,设计一次,一次就会了。弹簧设计的材料选择和热处理都很重要。

网友:
不需要说明实际情况么?

网友:
你按照米思米的样本上面选型,它上面都有说明压缩量的,按样本册选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