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温度对公差的影响,多少的公差范围需要考虑温度

楼主(2021-10-09):
温度对公差的影响,多少的公差范围需要考虑温度

网友:
应该要微米级别了的吧。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看那些高精度加工设备都是在恒温条件下加工的

网友:
这不跟材料有关的 pom这种塑料能跟304比? pom尼玛车 铣的加工温度都对公差有影响

网友:
5级公差。。。。

网友:
你这个问题要三方面来评估吧:一是温差多大;二是取决于什么材料,不同材料热膨胀系数差异很大;三是影响的这个尺寸是多少。比如钢件热膨胀系数小,在20度的温差,尺寸很小的情况下热膨胀可以忽略不计,在100度温差下,你产品尺寸达到100mm以上,就要考虑热膨胀了;再比如30直径的POM在18度的温差下尺寸可以变化0.06mm左右(自己验证过)。热膨胀系数及计算公式自己百度一下都会有,精度不是达到微米级别,还是比较靠谱。

网友:
检测公差一般是 20~25摄氏度 环境下为前提。如果是特殊机特别高 低温 得做修正。

网友:
钢铁的话,有句顺口溜“1米1度差1丝”。
我们之前供过新疆的用户,冰天雪地里尺寸确实会变化。

网友:
0.01mm以内的公差精度吧,再就是几米长的大薄壁类零件,及细长轴吧

网友:
材料的线膨胀系数与材料所受温度有关,它的定义是:当材料温度变化1℃时,单位长度(1mm)的尺寸变化大小,仅与零件材料有关。零件公差也受量具的温度影响。一般测量精密零件尺寸和公差时,需要等零件与测量工具达到温度平衡后,尺寸变化稳定后才开始测量。

网友:
查一下热膨胀系数,高速运动件需要考虑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公差也是会考虑到温度的,机头不热别猛开,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学到不少

网友:
精密机械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高精度的齿轮加工,整个厂房要求做恒温的,否则机床自身的精度会变化,加工的零件就精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