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更新装配体中视图定向?

楼主(2021-10-09):
如题
我现在需要做一批文件的渲染,
目前打算用360view排定渲染让电脑自动渲染,

但是这批文件是多个人制作的,
多数只有默认的视图定向,类似下图:

直接选等轴测,未必是最佳角度。
挨个手动重新定向太费事了

我现在打算做个“带若干自定义视角”的装配体模板,
然后通过软件把这批视角刷到文件中,
但是无论SW自带的desigh check还是今日自造的插件,都没有更新装配体模板的功能

求教论坛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点的法子?

网友A:
为什么你们用于设计的电脑都可以联网啊 离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用于设计的电脑都可以联网啊 离谱呀

。。。还有不联网的吗?

网友:
每个装配体保存时不一定是统一的视角,还有如果按统一视角放置,但这个视角不一定是看图人想表达的视角。所以,打开文件时用同一个模板去调整不同装配体模型的视角统一起来,实现起来没有意义。问了一个
以前做solidworks的销售,她说:目前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这个好像是软件设定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