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输送线上把间距不等的物料变间距相等

楼主(2021-10-09):
如图所示,输送线1上的物料间距不等,没有规律。如何通过光电和电机结合控制物料在输送线2上成为间距相等的

网友:
没有看到图。。。。

网友A:
没个堆栈实现不了呀,除非允许皮带2停止

网友B:
两个气缸,拦一放一

网友(点评):
你这方法可行性比较大

网友:
12线传输速度不同步,间隔释放。

网友(点评):
能不能具体描述下,怎么间隔释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气缸,拦一放一

是在输送线1上进行拦1放1控制放料吗?如果间隔较大,是不是输送线2停止等待。

网友:
在线1上把料堆起来,然后间隔相同时间释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个堆栈实现不了呀,除非允许皮带2停止

皮带线2做堆栈,增加皮带线3拉距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

网友(点评):
嗯,确实可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线2做堆栈,增加皮带线3拉距

如果像这样,输送线上有2个通道在宽皮带上,如何通过堆栈让物料整齐呢!还是说两个通道分别有电机控制,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像这样,输送线上有2个通道在宽皮带上,如何通过堆栈让物料整齐呢!还是说两个通道分别有电机控制, ...

也可以,增加斜挡条,先排队,其余的就一样的,可百度:皮带线拉距  就明白了

网友D:
跟坐飞机一样,不管旅客多零散,登机前先排队 一个个上。间距不同,先排队挤在一起,然后一个个放开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坐飞机一样,不管旅客多零散,登机前先排队 一个个上。间距不同,先排队挤在一起,然后一个个放开走人

你说的对,但实际过程中,生产节拍快,来料不均匀,输送速度不稳定,启停控制不准确,皮带与物料摩擦受力不均匀打滑程度不同,都影响很大。感觉速度慢都好搞,速度快就乱成一锅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但实际过程中,生产节拍快,来料不均匀,输送速度不稳定,启停控制不准确,皮带与物料摩擦受力 ...

是的,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效率问题,速度慢了怎么都好多,一旦提速,就会有各种问题,特别是物料质量较轻的状态下,一点点磕碰,皮带线速度快,物料都能乱飞乱跑

网友:
这个在传送带上面增加阻挡,强制把他们分割来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积放输送。

网友E:
两段皮带等速,定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段皮带等速,定速吗?

不定速,速度可以调节变化

网友:
皮带1堵料,上放做个圆形等距刮板,皮带1下方做个和刮板等速的提升机构防止没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