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纠偏机构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10-09):
我在网上看到这种纠偏机构,是靠左边的那个气缸驱动的。这个纠偏是靠电磁阀不断动作控制气缸浮动来纠偏的嘛??

这种的纠偏精度如何,还有就是这种机构的卷料绕法是沿着两根轴S型穿料还是直接料从两根轴上面穿过?

网友:
穿成S形,这种的不好用,气缸换成伺服电机。

网友A:
要穿成S形才有作用,驱动采用气动、液压、伺服电机都可以。

网友:
怎么可能穿成s形,直接从两根辊顶上过,n字形,动力也不可能是气缸,肯定是直流电机,过程纠偏,扭动纠偏,印刷机上很常见,何来不好用一说

网友B:
4楼说的对。在老式印刷机上见过一次,但是那台机器纠偏机构没在用,据车间讲说不好用。我见到打高速印刷机只靠网纹辊的对称网纹自己找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对。在老式印刷机上见过一次,但是那台机器纠偏机构没在用,据车间讲说不好用。我见到打高速印刷机 ...

你看到的应该是展开辊,稀稀拉拉的对称螺旋纹,预防纸张或薄膜起皱。纠偏穿成s形的是左右平行移动的那种,增加附着力,否则辊带动不了材料左右移动。过程纠偏是改变材料走向平行度,平移式纠偏直接端着料卷左右移动,原理不同,安装位置也不同,一个安装于放卷,一个在中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穿成S形才有作用,驱动采用气动、液压、伺服电机都可以。

他这个是S形吧。

楼主:
|受不了了发表于 10-10 23:18
你看到的应该是展开辊,稀稀拉拉的对称螺旋纹,预防纸张或薄膜起皱。纠偏穿成s形的是左右平行移动的那种,增加附着力,否则辊带动不了材料左右移动。过程纠偏是改变材料走向平行度,平移式纠偏直接端着料卷左右移动,原理不同,安装位置也不同,一个安装于放卷,一个在中途

您好,大佬可以留个邮箱吗,纠偏方面的问题可否请教一下您,然后可否帮忙看一下我目前的纠偏方案可行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大佬可以留个邮箱吗,纠偏方面的问题可否请教一下您,然后可否帮忙看一下我目前的纠偏方案可行性,

卖弄了哈,随便找一个纠偏的厂家电话打过去,他们都会给你具体的方案的,一般精度的纠偏都很成熟了,你要精确几个丝那估计就难搞了

网友:
实际的设备肯定没有数模这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弄了哈,随便找一个纠偏的厂家电话打过去,他们都会给你具体的方案的,一般精度的纠偏都很成熟了,你要 ...

我已经画好了,就是心里有点拿捏不定,想请你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