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可以混用吗?

楼主(2021-10-09):
磁性开关可以混用吗?例如亚德客的磁性开关能用在SMC上面吗?

网友:
看参数和特性是否匹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都是里面磁铁起作用

网友:
只要能装上,就能用

网友:
只要我们的磁性开关,该亮的时候亮,该息的时候熄灭就好了,气缸那边就两个磁环

网友:
为什么不能?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但要看看好不好安装。

网友:
一般有2线,3线的,分清楚可以不同品牌混用。

网友: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能安装,随便混搭。

网友:
可以,缸体里就是个磁环

网友:
可以用,有用过亚德客的气缸,用SMC的强磁开关。尺寸也差不多。

网友:
性能参数一样可以用

网友:
主要看能不能装的上,可以混用的

网友:
有一款是通用性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