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毛刺的去除方法

楼主(2021-10-10):
材料不锈铁的,这道槽拉的时候末端有毛刺翻出来。外圆的毛刺可以用震抛机去掉,但是屁股上的毛刺太后了,之前都是手工用搓刀去的,但是手工费时费力不说还有搓痕迹,不美观。
之前有试过布砂轮,砂皮机,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如果放到数控上车的话,毛刺还会往里翻,更不好去

同事有推荐用磨床磨削端面的方法,准备试一下

网友A:
震抛机上面可以换小的磨料

网友:
我们做过类似粉末冶金的结构件(齿轮、杯士、连接件等),这些结构件压铸后,再烧结,然后CNC车床,最后就去披锋。我们给深圳宝安的沙井镇德昌电机做过3台设备去披锋机。工作原理是:先把工件装在旋转的地滚筒时,电气控制面板按钮按下(计时功能),然后,计时时间到了以后,再打开过筛,齿轮传动机构,带动筛网前后移动,过筛时间到了以后,尾部抬升,然后,筛网前后移动同时末端的隔离门向上打开,筛网一边移动,一边将工件送出到盛器里。有需要了解的,可以加微信13620966364

网友:
机器设备的图,和实物,视频我现在限制了,平台发不出来了,有需要的,可以转给你。

网友B:
这个是机器的3D示意图

网友C:
这已经不是毛刺了,我们称为批锋。

网友D:
改进生产工艺,放些余量,拉好槽以后再车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抛机上面可以换小的磨料

使用小的磨料可能会导致去毛刺时间加长,造成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机器的3D示意图

什么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已经不是毛刺了,我们称为批锋。

加厚的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进生产工艺,放些余量,拉好槽以后再车一刀

端面车一刀,毛刺都卷到槽里边,更不好去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小的磨料可能会导致去毛刺时间加长,造成效率低下

没啥效率低下的,你车完一大堆放到震抛机里面,让震抛机自己动,到时间拿出来就好,最多浪费几度电

网友:
昨天的限制了15张图,今天来上传

网友:
我把它标注一下。

网友:
做个专机,振动盘送出,电机装上抛光头给打磨掉。

网友:
可以放试样磨床上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