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和铝合金之间的转动,不使用轴承可以吗?

楼主(2021-10-10):
求助各位大侠,如图所示的装置,大致是六个塑料滚筒,固定在铝合金支架上,滚筒上面放置直径1800mm的圆筒,重约800kg。电机驱动其中一个滚筒低速旋转(转速预计10~20r/min),使大圆筒跟着滚筒绕自己的轴线旋转。现在的问题是,塑料滚筒和铝合金支架之间的旋转部分,使用轴承的话结构有点复杂,有没有更简单的结构可以实现旋转?因为转速很低,且和铝合金接触面积也比较大(约100mm长),如果直接接触,塑料和铝合金之间使用润滑脂,这样磨损会很严重吗?

网友:
6个小滚筒的旋转中心沿大圆筒的径向方向,大圆筒的旋转中心线是其轴心线。这两个旋转中心线相差90度。

网友:
这设计有瑕疵啊,还有这速度也不算慢了吧

网友A:
做个直径两米的旋转平台不就行了

网友B:
这种结构是固定下来了吗?

还是整个都可以改动?
还是局部可以改动?

不提供更多信息,帮你也许帮不到点子上!

800Kg,即使包括物料,这种传动方式也不够合理。

动力轮接触面太小,理论上是线接触,在塑料变形后还有径向的滑动;
即使6个轮加到一起接触面也就是6条线而已。
把变形都算上,算算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压强)就知道了。
如果长期运行,即使用钢辊可能都不行。

网友C:
粉末冶金套。这么重的东西感觉转不起来啊,很可能只是小辊打滑。还是弄个旋转工作台靠谱

网友(点评):
估计还真让你说中了,小辊打滑是常态。

网友(点评):
对,小辊根本带不动!

网友(点评):
对,小辊根本带不动!正压力100Kg,接触面积很小很小,所以摩擦力很小。

网友:
洗衣机或者烘干机的滚筒 有用皮带包裹起来的。跟你这个类似

塑料滚筒 受力如何

网友:
为啥要这样做呢

网友:
很像蜗轮蜗杆结构,但是不知道你6个塑料滚筒数量是不是定死的,建议你可以看一下蜗轮蜗杆原理,就是这种横向转动结构转换成纵向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直径两米的旋转平台不就行了

感谢回复,中间必须是空的,不能用圆盘。

网友(点评):
用齿轮跟回转轴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是固定下来了吗?

还是整个都可以改动?

感谢回复。结构整体都可以改动,但是圆筒中间不能有东西,所以不能用转盘。这种结构我们现在有在用的,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末冶金套。这么重的东西感觉转不起来啊,很可能只是小辊打滑。还是弄个旋转工作台靠谱

感谢回复。圆筒中间不能有东西,不太方便使用转台。类似结构我们也在用,倒是不会打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圆筒中间不能有东西,不太方便使用转台。类似结构我们也在用,倒是不会打滑。

你不知道有中空转台吗,专门干你这个的

网友:
    JB/T 10705

外齿式双排四点接触球转盘轴承
JB/T 10705

网友:
用个漏了底的平底锅支撑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E:
中间必须是空的话,可以用回转支承啊

网友F:
3~6秒一转,我怎么感觉这个转速不低啊,1.8米直径,800KG重哦,6个塑料辊筒怎么做到平齐,单个驱动辊自己在打滑吧,还有磨损严重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知道有中空转台吗,专门干你这个的

感谢回复,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必须是空的话,可以用回转支承啊

感谢回复,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秒一转,我怎么感觉这个转速不低啊,1.8米直径,800KG重哦,6个塑料辊筒怎么做到平齐,单个驱动辊自己在 ...

感谢回复。3-6s一转说的是驱动轴,大圆筒差不多30s一转吧。

网友G:
楼主你这个结构的转动,大圆桶会不会转起来会慢慢偏心呢?16楼的建议比较好,就是成本高些,但很可靠。

网友(点评):
偏心问题好解决,加几个径向限位滚轮就解决了;16楼那个也可以自制或者买一个齿圈底下加滚动支撑。以降低成本。

网友H:
楼主好:
      看着像毕业设计,是实际要应用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结构的转动,大圆桶会不会转起来会慢慢偏心呢?16楼的建议比较好,就是成本高些,但很可靠。

感谢回复。16楼的方案很可靠。询问了一些厂家,成本倒是可以接受,但是太重了。
偏心方面,我们有限位槽,而且只需要转1~2圈,所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
      看着像毕业设计,是实际要应用的产品吗?

感谢回复。不是毕设,毕设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的吧😂。
是实际用的,现有的是使用轴承的。
现在主要是想请教一下,不用轴承的简便方案。

网友:
我还在等不要轴承的方案

网友:
能不跑偏吗?一直沿着桶的轴心线转动?受力方向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是毕设,毕设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的吧😂。
是实际用的,现有的是使用轴承的。
现在主 ...

1个主动轮不说,其余5个从动轮直接去买小推车的那种脚轮,,各种材质的,承载规格都有

网友:
加轴承好用啊,
可以是滚筒内部两侧加轴承,结构不错复杂吧?

网友:
这样是磨损比较大的,最好是下面再增加一个圆盘!

网友:
    建议在铝合金轴上加不锈钢管作为轴套,粗糙度3.2,配合H7/g6,在滚筒内壁加装无油衬套,并定期使用润滑脂润滑,这种速度下可以试着使用一下,希望有用。塑料和铝合金间转动和润滑我暂时不太了解,聚四氟乙烯自润滑性很好,但材质本身较软,不适合承载重的场景。黄铜和不锈钢有自润滑的效果,,无油衬套里面的石墨,加润滑脂的润滑,可以让整日润滑效果更好,置于能不能满足您的使用场景,还需您谨慎参考!!!

网友:
你这直滚筒与大圆筒接触内外角速度不同,始终会磨损。用短的锥形滚筒,两端做支撑,中间也可以空出来,结构也简单。

网友:
加工成类齿轮  啮合转动行不

网友:
如果嫌轴承结构复杂,可以用自润滑滑动轴承代替,径向轴向受力都可以

网友:
如果说其他方面(偏心,打滑等),你们已经考虑好了,那33楼说的可以可行,球墨轴承,无油轴承,百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