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罐充气噪音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11):
压缩空气储罐充气时发出巨大的噪音,此噪音能淹没压缩机的运行噪音。这是什么原因?
储罐的连接很简单,入口用软管连接到散热器,该柔性连接排除了压缩机振动噪音传递到储罐。

储罐出口连接到后处理的三联件,也是软管。储罐上的安全阀开启压力远未到。

网友A:
多大压力?法兰链接怎么样

网友B:
进气口那里,加一个类似与这个零件,会好一些

网友:
气罐进气口位置变一下。泵头气体是脉动的,冲到气壁上会产生噪音,气罐属空腔体,可能是共鸣了。对气罐非常有害,须处理。

网友:
串接一个消音器,

网友C:
是一直有还是只在充气开始时有噪音?
正常刚开始噪音大,然后越来越小,正常。
如果一直响,怀疑压力达到(接近)储罐允许的压力极限;很危险!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压缩空气产生的噪音

网友(点评):
就是压缩空气的噪音。

网友:
开始从0升压过程中做个气源冲击的缓冲处理噪音会小很多。说白了空压机打气太猛储气罐内气源缓冲不够造成的共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压力?法兰链接怎么样

8公斤压力,都是螺纹连接。

网友D:
压缩空气出口的风速太快,空气噪音,很难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缩空气出口的风速太快,空气噪音,很难避免

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空气流速太快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直有还是只在充气开始时有噪音?
正常刚开始噪音大,然后越来越小,正常。
如果一直响,怀疑压力达到 ...

一直有,所以,人站在附近感觉有点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气口那里,加一个类似与这个零件,会好一些

请问加这个孔板是什么原理?能不能分享下您的经验?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空气流速太快产生的。

是的,我们设备经常用储气罐,这个还算压力容器呢,需要安全认证的,每次通气声音都很大,储气罐排气噪音也很大,就是压力大,速度快产生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直有还是只在充气开始时有噪音?
正常刚开始噪音大,然后越来越小,正常。
如果一直响,怀疑压力达到 ...

储罐设计压力16公斤,我们只打到8公斤就自动停机了。

网友(点评):
储罐能不能加筋板,加筋板对罐体加强,同时也改变罐体自振频率

网友(点评):
储罐焊接完成后,上面不允许再动焊。再动焊,整个储罐需要重新做热处理。

网友:
关注一下,希望昀帅反馈最终有效的处理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有,所以,人站在附近感觉有点害怕。

一直有噪音很危险,那个提到加孔板的方法可能解决一些问题。
气泵的出口压力别高于储罐最高压力太多。

网友(点评):
压缩机排气压力比储罐设计压力低6公斤,储罐上面有安全阀。

网友:
拍照看看

网友(点评):
拍了视频,发不上去。

网友:
可以网盘

网友:
拍了视频,发不上去。  发表于 7 小时前
按这个发视频

网友:
咨询下气罐厂家,听听他们的建议

网友:
是不是管接头没拧紧导致漏气产生爆破音。。。

网友E:
如果是专业的储罐厂家,那么他们应该能给你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应该是行业内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技术相当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专业的储罐厂家,那么他们应该能给你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应该是行业内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技术相当成熟 ...

今天厂家来人了,说是流量小的原因导致的,暂不认可此理由,他也给不出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加这个孔板是什么原理?能不能分享下您的经验?感谢!

你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将进气口做的非常非常小,这个时候噪音就会很小了,这个零件就和咱们洗澡用的喷头是一样的,一股水下来,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加个花洒,就舒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将进气口做的非常非常小,这个时候噪音就会很小了,这个零件就和咱们洗澡用的喷头 ...

谢谢指导!我们试一下。

网友(2023-03-17):
改变气流方向,一股分多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