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台表面的钢化玻璃面板或铁板,背面贴泡棉(原来是人工贴,现在改成机器贴)

楼主(2021-10-11):
燃气灶台表面的钢化玻璃面板或铁板,背面贴泡棉(原来是人工贴,现在改成机器贴)

燃气灶(双眼灶台),表面的钢化玻璃或者镀锌板,在与底座安装前,背面的四条边需要贴上一层不干胶的泡棉,现在四条边是2个人搭配(1个人贴垂直的二边,另外1个人贴另外二边),这样的话,效率低。特别是广东的佛山、顺德、中山、揭阳、潮州;浙江的宁波、永康,做燃气灶台(双眼灶台、单眼灶台)这二个地方的生产厂家特别多。因为,在2020年我们给中山的一家钢化玻璃工厂银海玻璃(给美的燃气灶提供钢化玻璃的供应商);做一台自动贴背部的泡棉不干胶设备,为了去节省人工。

网友:
想要做成采用自动的方式贴不干胶泡棉,首先可能需要把裁切成型的泡面条改成成卷的泡棉盘,采用类似于贴标机的那种方式,再加上自动裁断。将钢化玻璃需要放置在一个可自动旋转的台面上

楼主:
是的,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还有给液晶电视后面贴泡棉也是采用这种结构,框架可以旋转的,采用贴标机头,卷料送出的方式,不干胶上的离型纸废料自动收卷起来。

网友:
18还是19年做过这个方案,难点在于换料时间短,和兼容规格多样。。。你上面说的这个存疑的,因为泡棉厚度大,单层外径1m的卷做不了几个料就要上料了,解决不了料的问题,很难做好了,,,我之前做了好像两种方案给客户,都是换料时间太短了,事后很久才有灵感想到一种方式,可是公司又没项目需求了

网友(点评):
确实存在你说的这个痛点

网友(点评):
多做几个放料工位对应一个粘贴的,以前做过类似拆卷的二对一的,当然也可以多对一

网友(点评):
是的,泡棉比较厚,卷起来盘径比较大,换料比较频繁。

网友(点评):
做好了可以当标准机了

网友:
这个工艺需要研究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