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坡口角度是否可行?

楼主(2021-10-11):
矩形管,90度交叉焊接,主管200*120*12,支管120*120*12
我现在坡口按30度,总感觉别扭,
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搞成45度?

网友A:
  焊接完毕,打磨平就可以了。我们的框架焊接一般不倒坡口,干涉的地方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完毕,打磨平就可以了。我们的框架焊接一般不倒坡口,干涉的地方除外。

我想知道这个地方如果45度坡口是不是比30度更好?

网友B:
这个结构除非特殊要求没必要开坡口,有坡口会增加现场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除非特殊要求没必要开坡口,有坡口会增加现场工作量

这个是厂内焊接的
壁厚都12了,需要开坡口的

网友:
  45°比30°实际上好操作,但更费焊条

网友:
最好45的。

网友C:
如图上和右两个件接缝焊在一个圆角上,其中一个是不是不用打坡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上和右两个件接缝焊在一个圆角上,其中一个是不是不用打坡口了?

为什么这样说?没有明白

网友:
还有这么多细节,一直以为那玩意 用焊条碰两下 就焊死了呢

网友:
(猜)焊接的时候是(基体+1(焊接))+1(焊接)……,还是拼好了以后一起焊接,如果是前一种工序,是不是只一个件打坡口就行,如果是后一种工艺,至少要45°?不然是个锐角,有没有可能拼接的地方不能满焊?

网友D:
你的第二张图开的坡口没法焊。
可以先把两个水平方管焊好,不用开坡口,圆角自然形成坡口。
然后再焊立管,如果壁厚较大,可以开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第二张图开的坡口没法焊。
可以先把两个水平方管焊好,不用开坡口,圆角自然形成坡口。
然后再焊立管 ...

为啥无法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无法焊?

焊接坡口都是向外的喇叭口,你那两个方管切成45度,但是那两个斜面形成向内的喇叭口,就没法焊了。
你既然需要设计焊接结构,就应该学一些结构和焊接方面的知识。
你先看看手册里的GBT985焊缝坡口,机械设计手册里也有焊接结构设计方面的内容,在第一卷里。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设计手册。

楼主:
|零分贝大卫发表于 10-11 17:29还有这么多细节,一直以为那玩意 用焊条碰两下 就焊死了呢

要看什么领域,受力形式是否考虑疲劳的问题,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10-12 21:43
焊接坡口都是向外的喇叭口,你那两个方管切成45度,但是那两个斜面形成向内的喇叭口,就没法焊了。
你既然需要设计焊接结构,就应该学一些结构和焊接方面的知识。
你先看看手册里的GBT985焊缝坡口,机械设计手册里也有焊接结构设计方面的内容,在第一卷里。不要告诉我说你没有设计手册。

我这个是矩管,而且截面宽度相同,交叉处和常规结构不一样,我就是想把喇叭口改成45度,这样感觉焊接质量容易保证,30坡口导致喇叭口好像不太好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10-11 12:09  45°比30°实际上好操作,但更费焊条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看什么领域,受力形式是否考虑疲劳的问题,

重型货架 方面的  ,焊接需要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型货架 方面的  ,焊接需要这样子吗?

游乐设施用的支架,安全系数比较高,而且荷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矩管,而且截面宽度相同,交叉处和常规结构不一样,我就是想把喇叭口改成45度,这样感觉焊接质量容 ...

其实一般的方管焊接结构,都是先组焊好两个二维的平面框架,然后再组焊成三维框架。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10-13 21:45
其实一般的方管焊接结构,都是先组焊好两个二维的平面框架,然后再组焊成三维框架。

我这个是一个平面内的,一个横梁和三个分支管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一个平面内的,一个横梁和三个分支管焊接

先焊两个横管,然后再焊立管,都不用开坡口。
另外说一下,搞结构的,矩管方管都统称方管。

网友F:
那个圆角的地方楼主不需要太纠结,实际那里都不焊。45度的加强筋挺好的,楼主需要把加强筋再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圆角的地方楼主不需要太纠结,实际那里都不焊。45度的加强筋挺好的,楼主需要把加强筋再做大一些!

筋做大,领导说不好看

网友:
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