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蜗轮蜗杆驱动的电梯,为什么还要增加摩擦制动器,依靠蜗轮蜗杆自锁来制动不行吗?

楼主(2021-10-11):
如题

网友A:
不可靠吧,要绝对的安全。双保险。

网友B:
涡轮蜗杆自锁真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涡轮蜗杆自锁真不可靠

为什么不可靠呢,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靠吧,要绝对的安全。双保险。

什么原因会导致不可靠呢

网友(点评):
这我说不上来,我们有个设备用蜗轮减速机做行走用的,就有过停机还会溜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会导致不可靠呢

当电梯下降时,因为蜗轮蜗杆的间隙,虽然电机停止了,但是电机会因为惯性继续转动,而蜗轮也因为电梯重力保持转动,这样相当于蜗轮蜗杆间始终保持着间隙,自然就无从自锁了,实际遇过卷缆装置往下放缆时,电机停止,电缆仍然继续往下掉落(蜗轮仍在转动),但是如果人为阻止卷盘转动再放开,那么电缆就不会掉落了

网友: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保险措施越多越好,越安全

网友:
生命攸关,多重保险。

网友:
起重设备的安全系数要求高,一般要求设置双保险,一种安全措施失效,另一种立即能起作用,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网友:
涡轮蜗杆的自锁类似与螺栓,压力角小于摩擦角,强如螺栓都有松动的可能,何况是涡轮蜗杆呢。
涡轮蜗杆的主要目的是传动,如果摩擦角做的很大,肯定会牺牲机械效率,为了保证一定的机械效率,就减小了摩擦角。
反正我是做过实验,我用涡轮蜗杆驱动一个倾斜的滚筒线,在电机断电的情况下,滚筒依然弄用手转动,但是你转不快。我心想这次设计出大岔子了,涡轮蜗杆不能自锁,但是真正用起来,影响也不大,自由下落的速度很慢很慢。

网友:
鸡蛋不要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网友:
电梯的蜗轮蜗杆是主动力,效率很高的,怎么会自锁呢。
再者制动器的工作触发也是不同于直接的涡轮自锁的。

网友C:
感觉你们都没谈到重点  蜗轮蜗杆自锁只能保证  断电时,电梯停止,不掉落;电梯下坠时,一般都是钢丝绳断裂或者脱落,这时,减速器即使100%安全可靠,也起不了一毛钱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们都没谈到重点  蜗轮蜗杆自锁只能保证  断电时,电梯停止,不掉落;电梯下坠时,一般都是钢丝绳断裂 ...

摩擦制动器,蜗轮蜗杆都是通过钢丝绳起作用的,断绳最后的保险不在那

网友:
摩擦制动减震性好
靠蜗轮蜗杆自锁 刚性冲击并且容易导致设备损坏

网友D:
重载的,蜗轮蜗杆也锁不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载的,蜗轮蜗杆也锁不住呀!

这个重载既然是蜗轮蜗杆来驱动的,那蜗轮蜗杆就应该能承受这个重量啊

网友(2021-11-13):
首先,电梯制动力有要求,125%载荷能有效制停,
其次,电梯涡轮蜗杆存在失效的风险,亲自遇到过辽宁某品牌电梯涡轮蜗杆磨损,电梯上行冲顶,
最后,使用独立的摩擦制动器,平时保养检验时能及时发现磨损及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