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强度问题

楼主(2021-10-11):
焊接强度问题,如图,两边板厚6mm,中间是钢管直径65,壁厚4mm,焊接在一起,角焊缝,满焊,焊高3mm,下面安装重物四十公斤可以吗,焊接强度够吗

网友:
足足的,才40kg

网友:
足够,40Kg负载足够了;
相当于不到2袋大米的重量。
在法兰孔加俩钩子吊两袋大米

网友:
焊好把你吊起来都不成问题

网友:
理论十几吨都可以

网友A:
没问题,在我们这里都有一点800斤的说法

网友:
厂间焊接师傅常说,一点千斤,试过可以的

网友:
40公斤不是点焊几下就行了,有振动或者交变负载另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在我们这里都有一点800斤的说法

网友:
只要不是垃圾焊工焊的。

网友:
关键看你的焊接工,能达到你满焊的要求不,而且 ,你要求的是6mm和4mm 你给钢板公差没,一般进的材料,钢板厚度都是负的,这些不是光做办公室,就懂的。还有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后面加装的东西有运动要求不?你都没说清楚。因为我是搞检测的

网友:
我觉得段焊都够用了

网友:
洒洒水啦

网友:
这个没问题的,零件的厚度都不薄啊

网友:
40Kg负载足够

网友(2023-12-12):
静载荷的话几个焊点就够了

网友:
肯定够了,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2024-01-30):
没问题,周圈点焊都够了,我之前3MM左右的角焊缝,提起30t的通体翻转都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2025-06-14):
可以用应力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
如果用E4303(J422)焊条焊接,吊4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