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铆螺母怎么标注

楼主(2021-10-11):
请问压铆螺母怎么标注

网友:
你选什么就标注什么即可。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文字注释

网友:
压铆螺母也有标准的

网友:
文字标注吧

网友:
图纸标注中只要能把你想表达的结构或者零件的位置,尺寸,规格表达清楚就行,不必拘泥于哪种形式。

网友:
直接文字标注,现在工人技术水平并不高。文字清楚点。

网友:
这个能表达清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