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线传送检测后圆环形塑胶零件,根据缺陷类型分三类剔料,采用何种剔料方式?

楼主(2021-10-11):
如题,皮带线侧面装气缸剔料是一种方法,但担心碰撞会损伤零件,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圆盘分选机吧?前面皮带线用摄像头区分不好的零件吗?用气吹?我看产品挺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盘分选机吧?前面皮带线用摄像头区分不好的零件吗?用气吹?我看产品挺轻的

产品有大有小,直径最大的将近50,厚4-5个mm,铁氟龙材质,吹气会不会太low?

网友A:
产品间隔过去,有大有小,吹气不是挺合适的。气缸推很多的,再放个接废料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间隔过去,有大有小,吹气不是挺合适的。气缸推很多的,再放个接废料盘

谢谢!

网友B:
圆盘上推走不行么,你这件是怎么跑到传送带上来的,再多做一个,用气缸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圆盘上推走不行么,你这件是怎么跑到传送带上来的,再多做一个,用气缸控制

是的,一般视觉分选都是圆盘上吹气吹走的。也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输送线上吹。看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盘上推走不行么,你这件是怎么跑到传送带上来的,再多做一个,用气缸控制

产品有厚有薄,圆盘上用气缸推感觉不太合适,且气缸推有撞击,担心破坏产品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视觉分选都是圆盘上吹气吹走的。也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输送线上吹。看功能吧

能直接在圆盘上吹气下料我肯定不刮到皮带线上料了,假如不能直接在圆盘上剔料,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直接在圆盘上吹气下料我肯定不刮到皮带线上料了,假如不能直接在圆盘上剔料,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标准机 视觉分选机都是直接末尾直接吹气的,只要能进料,都可以吹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机 视觉分选机都是直接末尾直接吹气的,只要能进料,都可以吹掉的呀。

那就吹吧

网友:
塑胶也没你担心的这么脆弱吧,碰不得摸不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产品有厚有薄,圆盘上用气缸推感觉不太合适,且气缸推有撞击,担心破坏产品表面

推头上可以加缓冲啊,譬如塑料、橡胶、海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头上可以加缓冲啊,譬如塑料、橡胶、海绵等

这是一个方法,谢谢

网友:
薄而轻的零件,用风吹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