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加工后螺纹毛刺去除的方法

楼主(2021-10-11):
数控车加工后的三角螺纹,两端毛刺有翻边现象,零件要求光洁度很高,需要毛刺在不影响表面光洁度的情况,保障圆滑光洁,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们以前有一道丝杠和螺纹去毛刺的工序,是在铣床上去毛刺。

网友:
小批量 锉刀;大批量 做一个螺母修复;要不就从源头找原因了

网友:
如果只是螺纹左右两边的话应该是做个倒角就行了,如果整个螺纹都有毛刺就是刀具跟材料的原因

网友A:
网上去找下螺纹去头的程序,就跟通止规一样的。

网友:
倒角处理

网友B:
车螺纹  精车外圆  车螺纹   完美解决 ~

网友:
没办法,增加一道沙皮打磨的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去找下螺纹去头的程序,就跟通止规一样的。

请教螺纹去头有可能影响螺纹精度吗?谢谢!

网友:
先解决刀的问题,少量的用三棱锉刀

网友:
其实简单地讲,按照精加工的标准去做,毛刺肯定非常少。但若做到一点毛刺没有,可能性太小,成本肯定也要大大提高。金属件表面出现余屑和表面极细小的显微金属颗粒,这些被称为毛刺。若想减少这些毛刺,需要针对不同的材料选择刀具材料、刀尖半。

网友:
用外径刀再车一刀,精车。
要节省时间的话可以定做螺纹刀,带精车的。联系我

(数控非标刀定制厂家:3C镜头环汽配件小零件刀片有成熟方案。
加我13926554701)

网友:
外圆、退刀槽粗车→车螺纹→外圆、退刀槽精车→精车螺纹。或者车完螺纹后,直接用螺纹刀加个两头倒角的程序,车掉毛刺。

网友(2021-11-10):
车好螺纹 再车一刀外圆 再车一刀螺纹 就没有毛边了

网友:
毛刺是由于大径太尖形成的,所以在车螺纹前控制好外圆尺寸,要小于螺纹大径,大径处就不会太尖了,这样一般不会有毛刺,如果还有,那只能抛了。

网友:
可以从加工程序上面去做出改善,精修的时候车一下外径。

网友:
我家也是先车螺纹留余量,再倒角,然后再精车螺纹,材料不锈钢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B:
车螺纹  精车外圆  车螺纹   完美解决 ~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