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等高块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10-12):
本人是不喜欢用等高块,用了等高块,机台大板与机架之间有很大间隙,不仅影响美观,而且灰尘容易进入机架电控柜。如果机台大板有平面度和水平度要求,那把机台大板加厚,调整机架脚杯是不是可以满足要求?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用等高块,是跟风还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值得斟酌!

网友:
1.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觉得加了等高块挺好看的。(以前都是大底板直接架在型材架上)
2.我们那其实不把这叫等高块,而是垫块,主要作用是防止架板时在压到中间抬板人员的手。
不知道情况跟楼主遇到的一样,只是说下我们厂的情况。

网友A:
机架垫块有几个好处:1.保证平面度,单单的方钢平面度很差。2.方便大板锁紧,总不能锁方钢上吧,强度不够。3.方便移动搬运

网友:
没有特别要求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垫块有几个好处:1.保证平面度,单单的方钢平面度很差。2.方便大板锁紧,总不能锁方钢上吧,强度不够。 ...

我们大板不直接锁方通上,方通上有焊接可以固定大板的角筋板,且可以通过螺丝把大板调平,不会导致大板变形而影响平面度

网友(点评):
我们没设备打孔啊 手电钻打孔误差太多了 只能锁等高块 然后等高块现场直接焊在方通上

网友B:
你们是如何确定水平的啊?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如何确定水平的啊?有什么好办法吗

调机架的胶杯

网友:
可用可不用的,根据自身情况来。

网友:
我都没看懂

网友:
靠  跟我的理由不一样啊  我们是大板锁等高块 然后焊接在方通上  总不能叫工人在方通上打孔吧  不让那偏差老大了   方通可以隔口  这样大板一般也是贴在方通上 没多大缝隙

网友:
焊接垫块后上龙门铣整体铣一刀,平面度好呀,缝隙问题,可以包一圈钣金解决;我们之前有过案例,在方通上锁大理石,把大理石干裂了。

网友C:
等高块是必备的啊

网友D:
我给你提两个问题:
不用垫块,平面度怎么保证?
不用垫块,机架和台面连接螺纹处的刚度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提两个问题:
不用垫块,平面度怎么保证?
不用垫块,机架和台面连接螺纹处的刚度怎么保证?

您说的是平面度要求较高的情形,我发现有些人不管要求如何,是机台都用等高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高块是必备的啊

也要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