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家电

楼主(2021-10-12):
准备研发一款集空调、冰箱、微波炉、烤箱、消毒柜、榨汁机……等家电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家电,一机在手,打遍天下无敌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网友:
牛掰,感觉要火。顺便问句,体积得多大,好不好维修

网友:
能把空调冰箱空气能合成在一起我觉得就很好

网友A:
这样子的话 董明珠就会蒙蔽啊。

基于一体 跟把这些设备串联起来 有什么分别?

网友:
楼主的多功能家电包含制冷、制热、旋转,这些功能倒不难实现。后台一台空压机,一个涡流管,可供冷、热、动能。考虑好消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话 董明珠就会蒙蔽啊。

基于一体 跟把这些设备串联起来 有什么分别?

节省空间,本来房子就小
做成一体机,可以做两层甚至三层,能节省不少空间

网友:
楼主要是把烤箱,微波炉,消毒柜放一起我还能理解,多功能,需要的时候选其中一种功能,冰箱和烤箱的作用完全相反,放在一起有啥意义啊?冰箱一般都是长期工作的吧,又不是微波炉烤箱啥的,用几分钟就不用了,既然长期工作,冰箱和制热家电的放一起毫无意义

网友:
国际空间站

网友:
这个设备是准备放客厅还是餐厅还是厨房?

网友:
楼主有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网友(点评):
你太坏了

网友:
空调和冰箱弄一起倒是有可能,就是用的地方不一样,厨房里弄个空调?卧室里来个冰箱?

网友(2021-12-15):
可以分类做几套,集中智能摇控或远挰控制

网友(2022-06-02):
全都放在厨房里,这就是多功能厨房1 @$ p: s! a. V& x" R
还可以自定义位置,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