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怎么选型

楼主(2021-10-12):
请教各位大佬,滚珠丝杠怎么选型?多谢

网友A:
最简单靠谱的方法,直接找供应商,把工况跟对方说清楚,他们会给你选的。这种方法学不到啥东西;
第二种方法,把用途与供应商说清楚,她会推荐型号,根据样本计算流程自己计算选择合适的规格。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靠谱的方法,直接找供应商,把工况跟对方说清楚,他们会给你选的。这种方法学不到啥东西;
第二种方 ...

这个有什么计算选型的excel表格吗

网友:
查手册 吃透一种滚珠丝杠选型方式。

网友:
一般工程师在米思米怡合达选然后找替换..我做直线导轨.滚珠丝杆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415368042

网友:
找一本供应商的资料书  他们会有指导选型的步骤 推荐THK的

网友:
很多样本上都有教程

网友:
上银导轨手册看一下就可以

网友:
一 最高转速的限制
二受到螺母的压力时会屈曲,强度需要满足要求
三,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时,负载要在自己设计的速度范围,
想想也挺简单的

网友:
度娘一大把的选型!

网友:
这个需要问专业的我们,毕竟吃这碗饭的。vx18280434149

网友:
工况说下,或者联系我13711197844(VX同号)

网友:
米思米有丝杆选型的计算,用点心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靠谱的方法,直接找供应商,把工况跟对方说清楚,他们会给你选的。这种方法学不到啥东西;
第二种方 ...

跟一条第三种方法,就是背一下模组的丝杆和配套的电机,多玩几次模组,也就熟了,但也只是停留在知道,不知所以然;

网友:
负载大的话,直径就往20以上选,记得最开始没经验选了长度2米,直径16的丝杠,高速转起来那丝杠直径抖啊抖的!

网友:
负载、速度这两个算好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找样本选用就是了。

网友:
根据你使用情况,找样本选就是了

网友:
猜你想要这个

网友(2021-11-29):
这个度娘好像搜不到吧,关键要有3D数模及产品介绍说明

网友:
选型计算推荐THK样本的计算过程,没经验就找供应商,等你自己能把计算过程都看会了,再考虑自己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