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矩形做局部放大视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0-12):
前面做了一个,很成功,接着再搞一个矩形的,就不显示图形,奶奶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激活需要局部放的主视图?猜测

网友:
软件是盗版的吧,重新装一次就好了

网友A:
一条洋红色框拖到下面的视图(上视图),表示局部视图的草图做到了上视图上去了,做局部视图等等需要先选中需要的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条洋红色框拖到下面的视图(上视图),表示局部视图的草图做到了上视图上去了,做局部视图等等需要先选中 ...

此为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