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好加工吗?

楼主(2021-10-12):
蓝色区域圆弧最小半径1,红色区域有个45度台阶,高差1毫米,

网友A:
不好加工
画图的时候,你先倒角,再铣平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加工
画图的时候,你先倒角,再铣平面呗

工件尺寸太大的话还不好装夹(从图片看楼主说的零件尺寸蛮大的),小件可以用铣床加工。

网友B:
有专业便携式倒角机,类似于角磨机那种的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2 19:04
工件尺寸太大的话还不好装夹(从图片看楼主说的零件尺寸蛮大的),小件可以用铣床加工。

尺寸不大,长度不到一米,截面90*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专业便携式倒角机,类似于角磨机那种的吧

如果工件尺寸大,确实只能用便携倒角机

网友C:
看用途,是否必需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途,是否必需倒角。

这个是导轨,不倒角总感觉太粗糙了,仅仅靠锐边倒钝四个字怕做的不好看

网友:
微型气动倒角机了解一下

网友:
很好加工,车间师傅很容易做出来

网友D:
我看着你的螺纹好加工么?侧墙那么近,背面能攻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着你的螺纹好加工么?侧墙那么近,背面能攻牙么?

螺纹孔M8,距离台阶15,台阶高度31

网友E:
主要看加工方式,你这个不是一个圆柱体,最好设计成圆角,可以CNC加工出来,如果是圆柱体的话车床就可以加工了,这样的话一般图纸标注倒角过渡,不需要特别标注倒角C多大

网友:
铣床,铣边机都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加工方式,你这个不是一个圆柱体,最好设计成圆角,可以CNC加工出来,如果是圆柱体的话车床就可以加 ...

多谢了

网友:
老钳工,手工能锉出来。

网友:
什么加工?是钣金吗?模具冲的话可以

网友(2021-11-12):
那个倒C角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