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

楼主(2021-10-12):
1.同步带输送机和平皮带输送机有何区别
2.现在需要一个宽度20mm的微型输送机,长100 使用皮带输送机后除了皮带宽度20mm ,总宽度怎么样尽可能的小?
3.平皮带输送机我看都是输送轴都是两侧固定,能否单侧悬空呢? 如下图  Ab主动轴, CD从动轴。 一般的输送机都是两侧都是墙板,能否去掉一个墙板,让 输送机的宽度尽可能的小
4.网上看到一个单侧悬空的输送机 这样的输送机如果是同步带的没问题,平皮带也可以吗? 单侧悬空,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没有平行度约束,平皮带会跑偏的吧? 有人设计过这样的平皮带输送机吗

网友:
1. 这么小的输送距离,首先建议直接用气缸代替输送机,或者如果允许倾斜,直接做滑槽更简单;
2. 同步带、平皮带都可以,同步带更省心一些;
3. 带轮单侧悬空,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misimi上有成品的卖

网友:
输送机买成品正

网友:
不建议自己做,自己做的精度不够很皮带很容易跑偏,直接购买成品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