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非标设备报价

楼主(2021-10-12):
大家都是如何快速提供非标设备及系统报价的?

网友A:
把设备分成几大部分的部件去报价,其他太细节可以采用估价方式。报价表中各部件不能分的太细,分太细,买家到处询价后会挤出你的利润。

对于组装件按采购价+组装人工费+采购件管理费+利润。我们一般按这样报价,各公司都有自己的报价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设备分成几大部分的部件去报价,其他太细节可以采用估价方式。报价表中各部件不能分的太细,分太细,买家 ...

这个其实没办法的,你不报细自然别人会报细。对于非标设备已经成熟的话很难取巧。除非你的非标是技术无人拥有!

网友:
两喷两烘自动涂装线工程报价单

序号

名 称 及 规 格

数量

单价

总金额

  喷漆自动输送系统及相关设备

1.

  涂装线输送机线体

70米

¥580元/米

¥40,600元

a.

  线体速度  V=0-18m/min,线体长度70米,设计生产速度8~10m/min。

b.

  输送机形式:台面型输送机。

c.

  输送链型号:双节距品字型特殊加长销输送链,节距:p=44.45mm。

d.

  机架:采用40×40方通及δ2.5mm镀锌板、δ12钢板制作。

e.

  轨道护板采用δ3mm钢板镀锌。.

2.

  输送机驱动装置:动力采用4HP马达,120型减速机,变频器调速控制。

1套

¥6,800元/套

¥6,800元

3.

  转向装置

10套

¥980元/套

¥9,800元

4.

  张紧装置:箱式滑轮组重力张紧组件。

1套

¥2,350元/套

¥2,350元

5.

  主传动装置

1套

¥1,100元/套

¥1,100元

6.

  一次转具:转具间隔38.1mm,转具采用铝棒制作,表面滚花,并氧化处理。(产品夹具由客户自行负责)
  支撑铁杆形式按客户要求制作。

1575套

¥25元/套

¥39,375元

  自动静电除尘室

1台

¥22,000元/台

¥22,000元

  规格:

  W2000×D2870×H2510(mm)      1台

1.

  除尘室体立板、顶板采用T=1.5mm镀锌板制作;除尘室设水箱,采用T=2mm镀锌板制作。

2.

  操作室采用T=50mm岩棉彩钢板制作,内侧为镀锌板,外侧为白灰彩涂板;操作室正面开门。单侧面开清理门。

3.

  除尘室排风风机采用2.2Kw离心风机独立排风。

4.

  送风系统:采用2.2 kw离心风机供风。

5.

  室体内配有史帝克(STATIC)静电发生器一套,史帝克(STATIC)静电枪头4只及相应的枪架、控制箱。

6.

  除尘室配一套1/2″油水分离器

7.

  照明采用30W净化灯

  u  强制回转系统

1套

¥5,000元/套

¥5,000元

  1.

  自动旋转摩擦带

2.

  三角带传动

3.

  自转装置采用0.4kw减速马达,变频调速器调速

4.

  驱动型式:摩擦带传动

  自动水帘式喷漆室

共2套

  ¥32,000元/套

¥64,000元

  规格: W3000×D4200×H2510

1.

  立板、顶板及水箱采用T=2mm镀锌板制作;操作室采用T=50mm岩棉彩钢板制作,内侧为镀锌板,外侧为白灰彩涂板;操作室正面开门,单侧面开清理门。

2.

  水帘采用双水帘结构,并要上层水帘也有少量吸风。水槽、水帘均采用δ1.2mm不锈钢板沙光板制作。在喷房内装有一块挡漆板。单侧面开清理门。

4.

  喷漆室排风风机采用7.5kw离心式风机。
  喷漆室送风系统采用5.5kw离心式风机。
  喷漆室的送排风均采用机械阀调节。

5.

  供水水泵:1.5kw专用涂装液下泵。

6.

  照明采用30w净化灯两支

  u  自动喷漆系统

2套

¥9,800元/套

¥19,600元

1.

  每套配WA-100日本岩田喷枪3支,口径¢1.0mm

2.

  每套配自流式油漆桶及配套件             1套

3.

  每套含独立的控制和涂料调压阀、压力表   12套

4.

  每套配枪架、气管、油管                 12套

5.

  每套配有1″油水分离器一套

6.

  气路控制采用机械阀控制

  u  强制回转系统

4套

¥5,000元/套

¥20,000元

1.

  自动旋转摩擦带

2.

  三角带传动

3.

  自转装置采用0.4kw减速马达,变频调速器调速。

4.

  驱动型式:摩擦带传动

  u  红外线跟踪点喷系统

2套

¥8,000元/套

¥16,000元

1.

  采用红外线跟踪检测控制喷枪开启.

  流平固化烘箱

2套

共¥64,800元

¥64,800元

规格

  (详见布置图)

1.

  配置红外线加热系统,温度范围:室温-80可调。

2.

  烘箱体采用外层T=0.426mm白灰彩涂板,内层T=0.5mm镀锌板的岩棉保温板,保温层厚度为50mm转角处采用圆角铝。

3.

  机架:采用40×40方通及δ2.5mm镀锌板、δ12钢板制作。

4.

  各段烘箱设有搅拌运风风机

5.

  烘房双侧开门,便于清理。

  冷却室

1套

¥9,000元/套

¥9,000元

  规格:(详见布置图)

1.

  箱体采用外层T=0.426mm白灰彩涂板,内层T=0.5mm镀锌板的岩棉板,层厚度为50mm。机架:采用40×40方通及δ2.5mm镀锌板、δ12钢板制作

2.

  冷却室送风系统(与UV室供风共用)。

3.

  冷却室排风系统,其风机为1.1Kw离心风机。

  上下件工作台

1套

¥9,800元/套

¥9,800元

  1

  规格:(详见布置图)

  2

  机架:采用40×40方通及δ2.5mm镀锌板、δ12钢板制作。

  3

  上下件区装饰护罩采用T=1mm不锈钢板折制而成 折边朝下。

  连接箱

5套

¥900元/台

¥4,500元

  规格:(详见布置图)     共5台

1

  室体采用外层T=0.426mm白灰彩涂板,内层T=0.5mm镀锌板的岩棉保温板,保温层厚度为50mm。

2

  机架:采用40×40方通及δ2.5mm镀锌板、δ12钢板制作。

  功能室柜式供风系统    4套

4套

¥7,000元/套

¥28,000元

1.

  本供风系统采用柜式供风方式,设有初级、中级的梯级净化方式将不同粒径之灰尘隔在过滤器前。

2.

  柜体采用镀锌板制作。

3.

  送风风机安装手动调节阀。

4.

  配各相应规格的风管6-10m(含弯头一只)。

5.

  风管采用0.8mm及0.6mm镀锌板制作。

  电控制系统及电缆等附件

1套

¥48,000元/套

¥48,000元

1.

  控制方式:人机界面操作控制系统;中央集成控制柜;控制程序:根据产品涂装工艺要求编写。

2.

  电器元器件:人机界面为7.7寸EVIEW;PLC为三菱产品;变频器为台达产品;主要元器件为正泰。

十一

  人工制作费

1

26,000

十二

  运费

1

  3,000

  设备总价(不含税价)

1

439,725

附注: 1、设备保留总供气、供水接口及电源接线口,外接部分由需方负责;
      2、安装工人食宿由需方免费提供;
      3、附生产线平面布置图;
      4、本报价不含图中隔墙;

网友(点评):
四十多万就要报的这么细...

网友(点评):
这个过分了吧,这样真的能赚钱?

网友:
看菜下饭,反正跟成本没任何关系

网友:
我以前是这么报价的:
1.先问销售的领导这东西你能卖到多少钱;
2.设备分几个部机,每个部机又大概有几个部分;
3,往销售给的数上凑,最后再多个百分之二十左右;
4,有些明显成本高或者技术含量高的东西可能会单独列出来。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整机报价,报整机BOM成本的250%左右

网友:
非标设备按照客户的要求来,要求越高,当然成本也越高,报价也越高,今年的材料和人工都涨了不少,所以设备的价格也要上涨几个点

网友:
这种都是有总结表单的,很多直接拿来套用!

网友(2022-05-26):
还是要透明点说清楚,需方不是傻子,不会因为你报价含糊就不去对比价格;索性做标清楚的那个,拿出诚意争取更多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