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栓连接的投影

楼主(2021-10-12):
求助各位大佬怎么把SW投影中的螺栓连接图搞成制图手册中的画法样式。

网友:
你螺栓实体就没加装饰螺纹线,而且你螺栓通孔直径尺寸也不对,零件的剖面线密度设置一下,怎么你第一天学solidworks吗

网友:
软件里装配体中的螺栓是自己画的吗?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10-12 22:41你螺栓实体就没加装饰螺纹线,而且你螺栓通孔直径尺寸也不对,零件的剖面线密度设置一下,怎么你第一天学solidworks吗
螺栓调用的是麦迪里的标准件,有螺纹装饰线,这个通孔是例题随便给的只有公称直径,学SW时间确实不算长,还请前辈指导下

网友:
这个剖切截面的线型可以设置的啊

网友(2023-10-10):
你把螺栓简化呀,不六边形不要倒角就是图里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