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令SolidWorks部件快速镜像?

楼主(2021-10-12):
如题,一个装配体,主机的左边装了一些气缸啊,摆臂啊,及一些传动件比如轴啊什么的,以及连同他们的附件。
今天领导说,把它们改到右边吧。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能想到的:
1,全部删除,再重装配一遍。这个就不研究了。
2,镜像后断开链接。这样,和主机之间的装配关系也不存在了。
3,镜像后,源文件作为封套,再隐藏。这样只是欺骗眼睛吧。如果左边还要加其它的东西,那可够乱的。
即便如此,还有气缸座这样的东西在主机上配钻的安装孔之类,是镜像不过去了。
这种问题对于CAD,不就是一个镜像而不拷贝的事情么?一键就完成了。为何我用SW做的如此难?
想请教大家,遇上这种左边改右边啊这样,或者某个部件要反着放置了,这种事情,用sw如何快速解决?
毕竟,这可能是经常需要用到的啊。
谢谢大家!!

网友:
镜像,镜像也分左右手的,镜像件为原件的配置件,有时镜像件不必分左右对称,相当复制过去,如果特征为变化,就加配置,零件配置,装配体配置,反正方法有很多

网友(点评):
嘻嘻,配置确实蛮实用的

网友:
cad能办到?脑补的吧。经常碰到投影关系都不对的图,原来他们也是镜像过去的,但仅镜像了主视图,其它视图居然复制过去,简单的还好,复杂的,自已都整不明白的,你能指望软件给你整对?计算机就那样,你让我反着我就反着,我不管你对不对,反正是你让我反着的。

网友:
AutoCAD 可以办到,但是inventor 却也办不到

网友:
SW用配置来做,就是先镜像过去你需要的东西,然后做一个配置,然后左右分开两个配置即可。如果是不需要移动的东西,直接把左边那一堆点固定不用配合,右边的会自动在配置下压缩看不到。

网友:
只能镜像,然后解除镜像,重新定义和主机的装配关系。
以后装配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用模型的边线,面等一顿乱装,后面很难改。
一定要想好哪些装配关系是模型之间的强相关,哪些可以用基准定位,尽量使用能公用的基准。

网友:
我们单位就多这种领导,图不会画的经理来指导你一下,过两天总工又来一下,闲着没事了,书记也可以给你提点意见,把人气炸了。

网友:
好复杂的亚子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把零件镜像一下,零件特征不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先复制总装图,把总装图重新命名,然后打开新命名的装配体,删除其他零件只保留需要镜像的零件,即把需要镜像的零件作为一个新的装配体;如果镜像有左右之分,那么就先按第一种方式操作,然后镜像后产生一个新的mirror零件,再把新的mirror零件插入到新的装配体中

网友:
你这不是镜像的问题吧,是机架要改,如果气缸什么的和机架有配合,那么改好机架自然气缸什么的都会配合到另一侧了
还有个办法是把气缸等需要移动的部件先生成一个子装配体,然后把子装配体配合到另一侧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指教!每个人的方法虽不同,但都带给我不同的启发。谢谢!

网友:
这个操作多练练